250V 10A的陶瓷保险管,可以用在24V的直流电路中做保护用吗?为什么?

楼主(2013-06-06):
RT,我看到市面都是卖的基本都是250V 的陶瓷保险管

楼主:
听说保险管高压可以用在低压上,但是低压不能用在高压上,求确认哦,顶下

网友A:
最好选着速熔保险用在直流上

网友B:
可以试试,呵呵

网友C:
可以 一般大多陶瓷保险如RT15 RT32陶瓷管内都填充石英砂,主要作用是灭弧。虽然直流没有像交流电那样有过零灭弧现象,但直流24V还是可以没问题。只要电流选择得当没问题。。。。

网友D:
保险管是过电流熔断器件,不是特殊场合,只看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是,电流够过就可以,250V的耐压当然能过24V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