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X1.此程序在现有机器上下载下来的,求教告诉解答,现在此PLC控制伺服做运动控制(224XP模拟量给定速度),伺服起动和停止加减速非常快,而且伺服电机没有使用刹车电阻。

想请教这个PLC控制伺服驱动到底是速度模式 还是定位模式来控制伺服电机起动和停止都这么快!!!当然伺服参数我无法查看到。

我们一般用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1000转 启动和停止至少也得5秒左右吧,

;另外各位大师在伺服的使用过程中PLC控制伺服速度模式下 :模拟量给定一般都怎么设计使得加减速尽量的快? 当然线性控制应该最快可是这受PLC扫描周期的影响吧!
附件: 项目1.rar (6 K) 下载次数:227

楼主:
程序里面 为何给定VD5000一个值:比如给定点动速度7800伺服电机就能够已这个速度给定速度立刻起动当速度达到一直可以这样运行下去???直至给定停机信号立刻停止??

网友A:
程序里还有个PTO-CTRL伺服停止块呢?如果没有用我认为你停止的时候是0(还在运行),那样启动时快就不奇怪了。

楼主:
PTO-CTRL子程序里面是有的 但是主程序没有看见作者调用,你能看出来这个是用的伺服脉冲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呢?  用的是224xp晶体管CPU。

网友B:
应该是速度模式。。。。不是位置模式。。。。脉冲模式不过是输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