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

楼主(2013-06-06):
最近做一个项目是要用工业电脑做上位机通讯, 请教各位大师,工业电脑和触摸屏编程软件都是组态软件吗???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比如WICC可以给触摸屏编程, 那能不能直接在电脑上直接和PLC通讯控制呢?
就做更好的!

网友A:
WINCC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可以在电脑上编辑使用,也可以和PLC通讯,不过WINCC针对西门子PLC的驱动多些,对其他的品牌的PLC的驱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