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西门子通过PPI协议连接组态王问题急急

楼主(2013-06-07):
组态王驱动选择PPI 电脑上用个232转485 转接模块 然后连接到西门子200 可以吗 通信距离可以多少 谁有这方面的经历 这个方案行吗 不用西门子的PPI 电缆

楼主:
z怎么多是广告啊

网友A:
可以,不需要用PPI电缆,但是这个有距离限制,理论可以达到1200米,但实际用的时间一般都在500米左右,如果有干扰的话就更短,超过这个距离就加个RS485光电隔离器,可以再延长理论距离1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