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1.触摸屏软件是wincc flexible2008 标准版 ;触摸屏型号是TP 177B  6寸 ;plc为cpu 314c-2DP  和触摸屏的通讯口为mpi 口
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触摸屏和PLC的开关量可以通讯,将PLC的开关量输入点短接,即I0.0 闭合去触发M11.0 ,触摸屏里会显示一行按照设定好的报警信息,这应该能说明触摸屏和PLC是通讯上的;触摸屏上的IO域显示的PLC地址为MD100 浮点型,在没有将通讯电缆插上的时候 显示的是######,插上的时候显示0.0,但是我已经PLC里边做了个简单的程序 将100 的值赋给MD100 了 ,用软件监视MD100 也是100啊 怎么会这样呢 ?要说没有通讯上 但是开关量可以实现啊  而且显示的是0.0不是 ######  求解啊!

网友A:
是你的数值溢出了(显示数值超范围),把I/O域的显示位设置的长一些。

网友A:
咦,明明我已经发帖了。怎么还是显示为“0”呢?

楼主:
嗯 !今天试了一下 是显示数据样式问题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