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

楼主(2013-06-08):
各位师父,F740变频器的电压/电流切换开关是怎么设置的,它有两个拨码开关,请问怎么设置才是电压!怎么设才是电流?

网友A:
查看手册,73号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手册,73号参数
73号参数要设置我知道,问题我设置电流和电压时,这两个拨码开关是拨向那个方向的

网友B:
左边是电压,右边是电流!这个好像有标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