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起动电路(如图)Y起动时

楼主(2013-06-08):
星三起动电路,Y起动时是先合KM2再合KM3,还是先合KM3再合KM,还是KM与KM3同时合,请问那种方法好,对器件有利,那个接触器可选小一点?

网友A:
KM2与KM3不是谁先合后合的关键,关键是KM3必须断开才能合KM1,KM3可选小一点。

网友B:
Km3先合的话,接触器可以选小一点

网友C:
应该KM3先合,比较合理

网友D:
是KM3先吸合,这样才能起到降压启动的效果!

网友E:
星三角就是星型启动,三角运行。控制上最好加定时器。

网友F:
星三角,先星后三角,KM3是Y,先吸合

网友G:
先吸合KM3,KM3的辅助常开点闭合控制KM2,是比较合理,KM3接触器可以选小一点。

网友H:
没有太多的讲究,只要KM1与KM3不是同时合闸就行,因为缺少一个合闸,在电动机内都不形成电气回路,所以不会形成不良影响。

网友I:
看看星三角启动电路。
!!!

网友J:
如果KM2跟KM3是一样的,谁先闭合,问题不大;如果KM3选得比KM2小一些,则先闭合KM3,再闭合KM2,这样做靠谱一些。以上是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