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数据断电保持问题

楼主(2013-06-08):
我有个威纶的触摸屏和cp1l 通讯,触摸屏里面的数据和开关量每次断电都会没掉,该怎么去改才能让数据断电保持

网友A:
开关量会复位,这是正常的,数据选保持型寄存器。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开关量也断电保持

网友B:
你可以使用PLC里的可以断电保存的寄存器和开关量
下载积分:+1(yuxin__li)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