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放大器和定位模块的线怎么接的??

楼主(2013-06-08):
本人新手,请问伺服放大器和定位模块的线怎么接的??路过的大虾帮我一下

网友A:
不好说啊,你连什么品牌的定位模块都没有说!啥伺服都不知道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2013-07-26):
看你需要什么功能了 具体的可以看看说明书
机械电子

网友C:
从定位模块出来接到端子台上,端子台上有固定的端口和伺服驱动器连接,端子台还有接点连接原点,前后限位等接点的。

网友D:
看手册和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