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电机变频运行,有没必要加星三起动(求高手答)

楼主(2013-06-08):
22KW电机变频运行,有没必要加星三起动,直接起动行不行,有什么影响?变频器要不要加电抗器?

网友A:
22KW电机变频运行,没有必要加星三起动,除非是变频,工频两种运行方式,变频器最好加电抗器。

网友B:
只要是变频器带动的电动机,都不需要做降压启动,如果在启动中碰到问题,调整变频器参数就好了。

网友C:
不需要星三角,可直接启动

网友D:
变频器本身起动电流不大。所以没必要

网友E:
首先星-三角启动的目的是降低电机启动时对电源(电网)的冲击。是降压启动其中方式的一种。
变频器本身就具备启动/停止时间的设置,完全可以取代降压启动器、软启动器。你说有变频器还需要加降压启动码?

网友F:
没必要加星角,直接启动就可以。

网友G:
钱多的话也可以这么玩的

网友H:
人家是两种运行方式:变频运行或星三角起动运行。没什么奇怪,你读中级电工时学的供水控制,就有这种控制方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I:
22KW没必要,30KW以上的需要星三角启动
如果是引风机一类负载,22KW直接起动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因为引风机一类负载多是满负荷起动,44A X 7 =308A的电流,而且起动时间要30秒以上,电机不死就怪,电力拖动也有说明15KW以上的电机就应该取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电路。

网友J:
10 楼正解/

网友K:
看单位的变压器容量多大,我见过75KW水泵直接启动的,CJ12的接触器。

网友L:
超过10KW的电机一般不能直接启动。启动方式普遍的有星三角、变频器、软启动。你那个是2种启动方式。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看单位的变压器容量多大,我见过75KW水泵直接启动的,CJ12的接触器。

75KW水泵直接启动简直就是害国害民的莽夫行为

网友N:
通常来说,有没必要星三角起动,要看供电方是否能提供足够电源容量。
若采用变频器起动,没必要加星三角起动。
若采用工频,变压器余容量小于60KVA 以下加星三角 起动很有必要。

网友O:
那要看控制什么,才能决定了

网友P:
同意1楼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引风机一类负载,22KW直接起动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因为引风机一类负载多是满负荷起动,44A X 7 =308A的电流,而且起动时间要30秒以上,电机不死就怪,电力拖动也有说明15KW以上的电机就应该取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电路。

电机是否降压起动,关键是看起动电流对电网.变压器已及附近用电设备的影响.但大功率电机一般都用降压起动

网友Q:
引用 网友M:

75KW水泵直接启动简直就是害国害民的莽夫行为

我12年前在青海还直接启动过315KW的水泵能,什么事也没有,那年我还18

网友R:
需要调频就用变频器,不调频就用软启动器,想再省点就用星三角或自耦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S:
10 楼正解答案,看负载

网友T: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引风机一类负载,22KW直接起动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因为引风机一类负载多是满负荷起动,44A X 7 =308A的电流,而且起动时间要30秒以上,电机不死就怪,电力拖动也有说明15KW以上的电机就应该取用星三角等降压启动电路。
[/quote
理论+实践,高手。

网友U:
引用 网友Q:

我12年前在青海还直接启动过315KW的水泵能,什么事也没有,那年我还18

初生牛犊不怕虎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V:
      电动机是否降压启动,不完全取决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关键是看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允许。
   大家都知道,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非常大,但该启动电流若使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超出了正常变化范围,并对其他用电设备造成了影响,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降压启动,否则,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W:
引用 网友V:
      电动机是否降压启动,不完全取决于电动机的额定功率,关键是看电源变压器的容量是否允许。
   大家都知道,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非常大,但该启动电流若使变压器的输出电压超出了正常变化范围,并对其他用电设备造成了影响,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降压启动,否则,可以直接启动。

这只是说明了一个条件,还要看电动机拖动的负载是何类型,重型负载起动电流大,启动时间长,开关和线路也会受损的。315KW直起,不会是无负载的电动机吧?

网友X:
你的是恒压供水的吗
恒压供水要这样做
一般直接变频启动就行了

网友Y:
有变频器就用变频器启动就好了,为什么还要用星三角启动?需要工频运行直接在变频器上调就好了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Z:
记得几年钱前在轮胎厂工作时,开放式炼胶机(改装电机Y系列55W,原装是绕线式的),经常把电机憋住,操作工没办法了,来请电工和机修工,橡胶把炼胶机憋得死死地,电机是星角启动的,延时9S,把热继电器拆除,启动,不行电机不能启动,憋得嗡嗡的响。最后把所有机器都停机(400KW),把那台的延时调到0S,启动,电机缓慢转了10S嗡的飞快转了起来,后来经常这么干 。

网友AA:
这个电路类似于空气压缩机改造电路,y-△启动电路是备用电路,作为变频器故障时的应急运行手段,要注意接触器之间的互锁关系,否则有爆机的危险。

网友AB:
有变频器直接启动就行了,电箱有空间加一个星三角启动应急备用也不错的,我公司有160KW的电机用变频器带动,,315KW直接启动,那也是惊人的想法呀,,

网友AC:
引用 网友G:
钱多的话也可以这么玩的

这是不可以的,除非你不在意变频器损坏与否!

网友AD:
没必要,将变频器的启动时间延长

网友AE:
没必要,你怕对电网有影响的话,你可以把起动停止时间设长一点,基本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AF:
单一就是启动的话就用变频器启动就行了。。。。。
要是考虑到变频与工频转换着用的话,也可这以这样做。。。但成本高了~~~~~~~~!

网友AG:
向10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