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压缩机是制冷系统的心脏,无论是空调、冷库、化工制冷工艺等等工况都要有压缩机这个重要的环节来做保障!
1.在实际检修中,遇到室外风机运行、压缩机不运行,供电电压正常,断电测量压缩机引线结果为线圈开路时,不要先下结论为压缩机损坏,要打开压缩机接线盒,测量压缩机接线端子接线端子后再确定故障原因,供电线损坏引起压缩机工作不正常占到一定比例。
2.检查结果为压缩机供电线损坏。压缩机接线端子一般也会生锈,如果只是简单更换压缩机接线卡,由于接线端子接触不良,而压缩机工作时电流较大,容易引起打火,时间不长还会再次出现同样的故障,所以在更换接线卡时,一定要用砂纸将压缩机接线端子表面锈斑打磨干净。
3.压缩机供电线线卡烧坏,一般为压缩机长时间工作在过负载状态下引起的,运行时电流大,压缩机表面温度较高。处理完接线端子故障,检查压缩机接线端子损坏原因,冷凝器脏堵、室外风机转速慢、压缩机电容损坏都会引起压缩机在运行时电流大,表面温度过高。
4.检查压缩机不启动故障,如电容底部发鼓,拆下电容,将其底部放在平面上,如站立不稳左右摇晃,则压缩机电容肯定损坏,直接更换即可
接线端子 www.nachi.com.hk

网友A:
很实用的方法,希望多分享这类型的

网友B:
这个有点用!

网友C:
这个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