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三菱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3-06-08):
问题描述:
1.用倍加福编码器以前计数正常,现在有一相居然无输出了
2.用另外一个意而创编码器,刚开始转了10圈计数正确,但是后面也居然只有一相亮了
3.图中模式为PNP模式,编码器采用推免式,用了2种接线方式都一样的结果,请问我的接线有问题吗?
4.用C251如何做4倍频,难道*4吗?
诡异啊!求指教,见上图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了反应不过来还是安装轴径向受力编码器算坏,转的时候量A,B相跟0v电压是否一样,若不一样,编码器损坏

网友B:
将 S/S 接24V看看

网友C:
刚刚经历一次,3U接的OMRON的编码器,600脉冲的,试了好多次接线都无效。以前用的电源是从PLC取的,后来电源直接从开关电源取,(0V 和PLC的地不要短接),试车,正常。
4倍频,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D:
一点都不难

楼主:
最终的原因就是编码器坏了,买个新的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