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8):
我的是win7旗舰版,刚装了个GX8.86与仿真软件,在IE浏览器中打开链接就显示空白页,还原到装软件之前IE有可以正常使用,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IE是什么版本的?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从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WIN7 32位 64位电脑都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

IE打开是空白是你网络问题,跟GX 没半点关系,

如果此时你的网线断开了,你不开GX 也是打开空白呀!

狠想问一下你碰到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是先下结论,再找原因吧
  • 下载积分:+5(catfree) 老哥你每次都一鸣惊人! ..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楼主:
    补充一下,也许描述不够详细,我分别用过IE8,IE9,IE10和360浏览器都有同样问题,火狐浏览器没有问题,装软件之前都可以正常使用,装完之后输入的网址都可以打开,但之后的链接打不开显示空白页(不论是否打开GX),但将系统还原到装软件之前,浏览器有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没见过你说的情况. WIN7 32位 64位电脑都没出现过你说的情况

    IE打开是空白是你网络问题,跟GX 没半点关系,

    如果此时你的网线断开了,你不开GX 也是打开空白呀!

    锅锅我想说我的智商没那么高,我用的是WIN732位,确定网络连接正常,处理方法是还原系统到装软件之前(比卸载更彻底),以前装的8.31版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IE是什么版本的?还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这次好像ie没什么问题了,我在安装GX的时候没有安装这一步(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不知道对使用GX软件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我的也是,打不开网页,360浏览器可以开,现在软件业用不了了

网友D:
    我用的是WIN732位,全部正常啊

网友E:
    用360修复一下就好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打不开网页,360浏览器可以开,现在软件业用不了了

    你在装软件的时候有没有安装这一步(Developer\Update\AXDIST.EXE    (这步是打一个补丁)),我记得装GX8.31是没有这一步的,我现在GX8.86也没有装这一步,软件使用还没有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60修复一下就好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修复过了还是有同样的问题,不然也不会到论坛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