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检测求助,

楼主(2013-06-08):
有一旋转工作台,用的凸轮分割器,检测工件正反,送料机构为机械为机械不用管,现在工件在第一工位时为检测为正还是为反,如果为正则旋转至第二工位时进行下
一道工序,如为反时,旋转至第二工位无动作,直到旋转至第三工位时进行另外的工序,现在就是每旋转一次第一工位检测到的状态怎样在第二三四工位来执行,这个编程的思路该怎样来做,
有做过类似的师傅能不能提示下

网友A:
,我之前做剔除的也是用移位,这个用移位也可以的,

网友B:
这个用移位吧
如果为正则旋转至第二工位时进行下
转到第三个工位有没有动用

网友B:
可以详聊

网友C:
能不能利用旋转工作台指令来编程。

网友D:
根据旋转方向选择左移或右移指令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聊
QQ号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