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数区间比较指令输入不了···

楼主(2013-06-09):
DEZCP K2 K5 D40 M10 这条指令为什么输不进去?我用的是三菱FX2N PLC,望大神们赐教!

网友A:
D EZCP是二进制浮点区域比较。你的格式不对啊!

网友B:
书写格式有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MOV K2 D0]
--------------[MOV K5 D2]
--------------[FLT D0 D0] 轉成實數
--------------[FLT D2 D2] 轉成實數
--------------[DEZCP D0 D2 D40 M0]

网友D:
DEZCP E2 E5 D40 M10 把K 改成E 試試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其实那条指令是正确的,D40我存的是实数,DEZCP会把K2和K5自动转换成实数的,后来我新建了一个工程就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E:
小日本的PLC处理浮点数没有西门子PLC哪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