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不会用求助

楼主(2013-06-09):
这个伦茨变频器有没有用过的大佬呀,我不会用,接上电显示控制器禁止,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弄吗,先谢了
[upload=1]
[upload=2]
[upload=3]
[upload=5]

网友A:
看到的图片啊。楞次的驱动器必须将硬使能连接上才能运行的。到lenze网站下载相关手册看看吧。

楼主:
hanqin朋友谢谢那的回复,那说的“将硬使能连接上才能运行的”这个是什么意识??我不懂,才开始接触变频器,谢谢给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