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电脑里面的三菱安装文件,双击SETUP,电脑没有反应,重新下载了另一个版本的GX软件,双击SETUP,还是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碰到,其他的编程软件都可以安装的,原装电脑里有GX软件,现在已经卸载了,也清理注册表了,怎么三菱的编程软件安装不上了呢,真是神了,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软件中ENVME文件夹下的SETUP,双击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A:
那就不知了,你还是找个高手吧,我是装过,但最后不能开发工程,别的电脑都是好的,就这台不能开发工程

楼主:
搞好了,把注册表三菱的选项全删除了,就好了

网友B(2013-08-11):
我以前的电脑也是这样,安装正版的三菱软件是可以安装的,但安装盗版的软件就不可以,从新安装其它的电脑系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