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9):
用200的PLC跟红狮的温控模块做通讯,中间还有一个西门子的触摸屏,主要用来做加热跟冷却的,现在红狮读取的实际温度在屏上面显示很正常,设定温度PLC读取很正常,但是红狮不能立即读取的到,必须要把PLC重启过后红狮的模块才可以读取我的设定值,请问哪位大虾能帮忙说明一下,在线等·谢谢!
随心所遇

网友A:
温控模块与PLC采用什么通讯?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温控模块通过一根网线跟PLC的1口连接的
随心所遇

网友B:
个人认为是你的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