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问题。请教。。。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3-06-09):
请教,FX2N-1PG我在没有近原点光电下怎么找寻原点?
还有DOG是不是外接光电开关?
第一次用···请教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A:
就是你的1PG的D0G点上接上光电开关啊,PG0-接上马达的Z相信号,程序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找原点了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继续等待

网友B:
DOG就是近点信号,你也可以直接在程序里设置直接通过输出点Y来控制DOG的ON,但是最好有近点传感器不然无法准确的确定伺服电机的位置

网友C:
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先让电机以较高速度往原点方向远动,碰到原点后返回一小段(通常是2~3cm),之后再以慢速逼近原点,光电开关on后,停止,清原点寄存器当前值!~

网友D:
DOG + PG0 才能保证系统的重复精度

网友E:
5楼的方法很实用
FX2N-1PG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