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伺服 怎样实现同速度运行

楼主(2013-06-09):
现有一工程 是印刷机的 每个轴直径都不同 全部使用同一厂牌伺服 现在想要实现 速度相同 请问各位同仁 有什么好的方法实现吗 速度同步要求很高 要是轴直径都一样还好办了 问题是每一轴的直径都不一样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A:
跟轴的大小没关系吧? 跟伺服本身的转速有关系
编程改造-电话13826569275

楼主:
难就难在 多台伺服转速要同步 有关系啊 轴大了 速度就慢了啊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B:
多个同时发脉冲
齿轮比做调整就结了
不管轴大小
每个脉冲走的角度相同

网友C:
齿轮比调整好,每个伺服都要调

网友D:
用三菱运动控制器呀

楼主:
谢谢各位了
让我们一起进步,因为人总是活到老再学到老

网友E:
算吧
,只能自己算了

网友F:
电子齿轮比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G:
运行指令速度脉冲直接并联,调整每个伺服放大器(驱动器)电子齿轮分母分子参数即可同步,要达到高精度需反复调整哦
TEL:15623230057

网友H:
你这需要张力控制啊!应该需要张力恒定吧,卷轴直径不同需要的速度也要相互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