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作时改变输出电压吗

楼主(2013-06-09):
变频器工作时改变输出电压吗,比如50HZ是380V,30HZ是多少?

网友A:
改变电压

网友B:
调节不同的频率,输出不同的电压,电机得到不同的转速,

网友C:
不同频率不同电压,超过50H不知

网友D:
变频器一般表达为V V V F。就是改变频率的同时改变电压。成正比。50HZ对应的400V。30HZ对应的是240V

网友E:
两种工作方式:
1, 一种是动态电压;
2, 一种是恒定电压。
出厂是动态电压的,如要恒定电压工作需要改变相关参数。

网友F:
改变电压!无纶多大的频率都不会超出电机的额定电压值,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是成正比关系的,可以多做试验!

网友G:
数字表好像测不出变频器输出电压

网友H: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输出电压和频率来调速的,不改变电压,那电机的电流就会超过限度 ,烧掉
干到老,学到老

楼主:
比如变频器器坏了,可以直接接380v。50hz的电源让电机运行吗????

网友I:
用指针的电压表 ,一侧就知道了

网友J:
恒负载调速和恒功率调速,以基频(一般50HZ)为界,基频以下为恒负载,即变频变压,频率不是很低的情况下线性关系;基频以上为恒功率调速,电压不会高上去了,随着速度的增加,电机转矩减小。也就是说基频以下调速电压是变化的,基频以上电压是不变的。

网友E:
看来很少有人设置输出电压来改变低频输出转矩的。试试就知道了。。。。。。
可以设置输出电压来让变频器在低频时达到全功率,我经常使用这一功能。

网友K:
一般是会变动的,跟频率变化。

网友L:
引用 楼主:
比如变频器器坏了,可以直接接380v。50hz的电源让电机运行吗????
当然可以啦,不过你使用变频器的目的就是变速,既然直接接了,那就没有变速的功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比如变频器器坏了,可以直接接380v。50hz的电源让电机运行吗????
没问题,注意一下启动过程。

网友M:
电机转子靠磁通变化率维持转矩恒定,而磁通变化率与电压和频率的商成比例。磁通=K*定子感应电动势/4.44*f1*N1,若是高压低频运行,磁通大过饱和,电机容易过流烧毁。

网友N:
频率变,电压也变,电流也变

网友O:
变频器总有坏的时候,如果设备允许肯定可以直接供电了.比如水泵.

网友P:
电压与频率是按比例同步变化的,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