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枕校管如何代换

楼主(2013-06-09):
我最近修一台创维电视机,发现枕校二极管FMLG26S2N18有击穿现象。可是在我们这买不到,有哪位师傅知道用什么样的型号的管子代换,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在工控人论坛上提问的问题。
这样你上google.com把这个二极管参数找到,然后找一些近似的替代试试。

网友A:
多年不修了,早忘一干二净了。记得应该是开关类型的二极管。

网友B:
你确定是用在枕形校正电路的吗,校正二极管一般有两个的,还要着重查检与之并联的电容。

楼主:
确定是枕校二极管,有两个那个没有坏。好吧先检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