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属发热体的问题

楼主(2013-06-09):
急!急!急! 我手里现在有一'U‘型的熔接头,其加热原理是在U型的上方左右两边各焊接一根电线,对这个U型熔接头通上6V的电压,让这个U型熔接头在几秒钟的时间加热至200°用来融化塑胶,请问各位是否知道这个U型熔接头使用的是什么材料才能在通电时极速加热???首先声明不是一般那种电阻丝的哦,请知道的朋友告知,谢谢了、、、、、
做电磁节能

网友A:
PTC发热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C发热体
请问PTC是属于不锈钢或者是合金类的吗??
做电磁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