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松下FPO-C32CT RS232通讯口问题

楼主(2013-06-09):
从松下FPO-C16CT上传的程序,下载到FPO-C32CT 后,输入输出都正常,设置通讯参数一样,就是RS232不能和变频器通讯。请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查一下通信参数吧

楼主:
同一个程序,设置一样的通讯参数,分别下载到FPO-C16CT和C32CT控制器,C16CT的RS232通讯正常,而C32CT不能通讯.是否二个模块通讯参数有内部设置.

网友B:
要设置下通信参数

网友C:
查看一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