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中PID参数如何调整

楼主(2013-06-10):
新换的岛电牌温控仪,开始用自整定功能找PID最佳点,但效果不佳,温度不是太稳,请问如何调整PID参数。

网友A:
慢慢調試 做紀錄 憑感覺

网友B:
上网搜一下PID调整的数据,看看用在什么行业P、I、D调到什么最好。还有正反方向。

网友C:
看你是什么方式加热,用不用配合冷却,如果光有加热没有配合冷却的话,那就先将I,D调到0,然后光调整P值,I,D值之间成4倍的比例关系去调整,I 低 D高.
如果有配合冷却的话,那就好调整,如果没有配有冷却,只是靠大气的温度的话,比较难,因为温控表自整定的话,是先加热然后降温的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去计算PID的积分微积分,从而使温控表更加精准.
说的比较乱,希望能帮到你点。
随心所遇

网友D:
不会吧,我用其控制炉窑温度相当准确了

网友E:
如果自整定都不行的话,则要考虑一下您的对流风扇是否有问题。再都加热管是否有换大或损坏。这些都会有影响!!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温控表中的自整定功能是好用的,关键看你的保温效果怎么样,保温不好,自整定效果是不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