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MART PLC 脉冲指令怎么写???求助!急急急。
刚上小学1年级

楼主(2013-06-10):
西门子SMART PLC 型号是ST40 做脉冲输出 控制步进电机
就是要求 步进电机电机 以每秒1000的速度 向前走多少步 向前走的数 是可以设定的。
相信自己
刚上小学1年级

楼主:
谁用过这款PLC 啊 ! 用过的讲下 !
相信自己

网友A:
路过~~我以前用300 -400PLC 主要是搞逻辑和PID,脉冲用过,但是不是这款,不好意思
刚上小学1年级

楼主:
这款的手册手册什么的 都很难找。
相信自己

网友B:
最近买了几台,做着玩的,本来做了个两轴的伺服,现在又在做一个步进的,正在改,过两天能完。很简单的,轴不忙时,传送数据,调用子程序,一看就明白了。
这里面有一个程序是突破20HZ限制的,磨床吗,20HZ太快了。
密码的事非常抱歉,是因为我没注意到,没打开看看。谢谢提醒!
此程序供参考,触屏就不献丑了,我也是近期刚接触,以前用是三菱的,老板要我们换牌子,没办法呀,望见谅,谢谢!
好东西没人识货,删了!
下载积分:+1(4325003) 感谢!

网友C:
这个你看手册,其实使用方法和S7200 的EM235运动控制模块类似

网友C:
5楼的朋友,你既然上传程序了就不要给子程序加什么密码了好不好,有意思吗?
这样做
下载积分:+5(yuaiwu) 谢谢提醒!
西门子 SMART PLC 脉冲指令怎么写???求助!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