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指令问题

楼主(2013-06-10):
FX2N编程中 用到了步进指令了 但是也要用到子程序CALL问题 但是子程序返回要用到
RET 可是步进程序也要用到啊 这怎么办呢 才能一起用呢

网友A:
CALL指令用的是SRET。中断指令用的是IRET。RET是步进指令的最后一步是返回S0用的。步进指令中最好不使用CALL指令。直接用条件跳转到那一步就行了。例如到S30。就写out S30。如果真要用。就把STL分两步写,一步写STL。在写普通的起保停电路。把子程序指令用到起保停的电路。在整合STL电路一下。达到条件就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