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有关7个轴的伺服

网友A:
什么地址?
  • 下载积分:+1(show4444)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B:
    搞个运动控制器就可以方便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1(show4444)

楼主:
    空间地址~~~现在要写32组地址就32个字~~但是485只能写10个字

网友C:
      不要做PLC间的通信,利用上位机转换数据

网友A:
    我不能理解你的空间地址,如果是PLC之间通讯超过10个字的话,建议你用FINS协议
    1.主机用无协议
    2.从机用默认的Host Link

网友D(2013-07-16):
    PLC之间通讯,数据链接!

网友E:
    用三菱的定位模块 好用啊,学习啊

网友F:
    看看,如何控制

网友G:
    CJ1NC413

网友H(2013-08-17):
    楼主   .pm2文件   这个文件是什么 ,用什么打开?

网友I:
你是拉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