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同上

只改动p0-00 控制方式

端子控制run灯有显示,就是电位频率只有0 调不上

还有什么参数有关

旧机以前一直正常,坏了还是被动了参数

网友A:
典型的参数问题,检查频率指令参数设置,自己看手册哦
TEL:15623230057

网友B:
指令参数设置问题,被改动了参数。

网友C:
频率来源 控制方式 这二个参数看看!

网友D:
什么东西多看看手册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E:
这个还是看说明书吧

楼主:
问题 如标题
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