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0):
恒温 恒湿 风柜  三段电加热 你们是什么思路写程序的啊

网友A:
個人喜好
溫控表+SCR+加熱器
溫控表+SCR+加濕器
變頻器+風機
485通訊取值

网友B:
1楼的可以不要485通信。仪表都有模拟量输入输出的。变频器也可以。

楼主:
用PLC 做  不是普通加热  是空调风柜的   这个需要懂空调工艺的

网友C:
PLC 温控模組加DA模組 SSR+變頻器  跑 PID 控制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 温控模組加DA模組 SSR+變頻器  跑 PID 控制

  有3段电热   接3个接触器     不用模式量控制    是恒温恒湿空调的

网友C:
3个接触器.........應該就是 控制 1的開時溫度會降2個開時會溫度保持3個開始溫度會升

沒PID溫度控制很難穩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接触器.........應該就是 控制 1的開時溫度會降2個開時會溫度保持3個開始溫度會升

沒PID溫度控制很難穩定....

有人做个恒温恒湿空调 需要熟手指导

楼主:
主要是加湿  加热  制冷 除湿的关系怎么控
   3个一个动多回影响精度                               不用什么温控器  就西门子200的PLC 做

网友A:
1.加熱器加熱量>冷凍機制冷量 (依環境控制空間選擇加熱器大小)
2.冷凍機不停運轉(除濕 制冷)
3.加熱器PID控制溫度
4.加濕器PID控制濕度

楼主:
制冷除湿  温度会降下来的
  降下来必须加温
温度高了又的制冷
谁有这方面的工程经历

谁有这方面的工程经历
  出来请教下小弟
这几个PID 相互联系着   硬件 一个冷水阀 一个热水阀  一个加湿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制冷除湿  温度会降下来的
  降下来必须加温
温度高了又的制冷
谁有这方面的工程经历

制冷不用關
只靠加熱控制溫度
故加熱能力必須大於制冷能力
  • 下载积分:+1(catfree) 弱弱的问,电费便宜?

网友A:
制冷的壓縮機若頻繁起動
a.反而更耗電
b.容易損壞
c.控制困難 甚至無法控制.
     因為壓縮機一運轉便是滿載 溫度瞬間變化很大
   採變頻控制也許可以(沒試過)
     除非溫度+-誤差可以很大
其實在一個工程設備中 能夠達到使用者目的 才是最重要 不能用只是廢鐵
電費?不是我們考慮的
要考慮 那是以後改善時要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不用關
只靠加熱控制溫度
故加熱能力必須大於制冷能力

你做恒温恒湿风柜的吗  有这方面经历  还是只是你想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恒温恒湿风柜的吗  有这方面经历  还是只是你想象

做過幾間 焓差室 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