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做过三菱模糊控制系统

楼主(2013-06-10):
控制水的温度,加热管分为5组,开关量 有一些资料但是还没头绪 请教大侠们 文件上传不了 太大

网友A:
把要求写上来。看看。没有目标,没法写!

网友B:
列二维控制表,行为误差,列为误差变化率,表格内数据位实际输出控制量电压,增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