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PLC工作可靠性

楼主(2013-06-10):
近來用了很多台達PLC,運行中產生很多不穩定的現像。ZRN指令接通了就是不執行回零。關下電就正常了。
從S30進入S31時,S30有時不自動復位,不知大家有沒有遇到同樣的問題。

网友A:
在线修改用的太多了吧

网友B:
“運行中產生很多不穩定的現像,關下電就正常了。”
一般都是编程问题,应检查在某些非正常流程下(但因意外原因却出现了),有些控制点不能正常复位,程序进入死循环。

网友C:
我们这里中型PLC用国外品牌,小型机基本上台达最多,都很稳定一台都没坏过

网友D:
台达的我也用过很多,不过有些型号确实会有那个老兄说的那样。出些莫明其妙的问题,厂家说好像是他们的底层程序导致的。

网友E:
国产的很多时候就要看运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产的很多时候就要看运气了
话不是这么说的,小日本,德国佬的东西你现在好用,当初不也是一个样,都是慢慢优化后才稳定的,
你能告诉我你写的程序写出来就不能再改了!编完成下到PLC就能用,问题谁做的东西都会有,关键看有没有去改进!
下载积分:+5(初级电控) 以理服人

网友G:
没用过,飘过

网友H:
之前的確碰到過如樓主說的那種問題, 理解下吧,畢竟任何一個產品都有一個發展過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