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法指令怎样可以受限制,到了限制的数加不上去或减不了

楼主(2013-06-10):
用两个按钮加减定时器时间,加减时间可以受限制,到了限制的时间会加不上去或减不下来,请问师父怎样才能做到

网友A:
程序比较指令,和你的限定值作比较,到了限定值,用MOV指令,传送限制值到中继寄存器就行了。

网友B:
1 搂正解!

网友C:
M0
--|^|--------[< D0 K100]-------------[+ D0 K1 D0]
M1
--|^|--------[> D0 K0]---------------[- D0 K1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