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形工件回原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1):
工件为圆形,工作时顺时针旋转330度左右,加工结束后,再快速旋转30度回到原点,还是顺时针旋转,精度要求不太高,想用接近开关,请教一下该如何实现

网友A:
加編碼器確認現在位置角度.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控成本的话,不如反转回机械死点

网友C:
先得知一圈所需脉冲数,再得知工件加工时的脉冲数,减一下不就是回原点的脉冲数?如果还想更简单点可以加个接近开关,接通即为原点,但精度不高。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控成本的话,反转回机械死点。
成本没有太多要求;用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