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别笑话

楼主(2013-06-11):
用编程软件读取程序后怎么安全退出啊。先退软件还是先拔掉编程电缆?

网友A:
想怎么样都行

网友B:
要看用什么编程连线,如果是9针(RS232)的,应该先关闭PLC的电源,因为RS232的9针串口不支持带电插、拔。普通电脑的基本顺序。

网友C:
先关软件再断开电源后断开下载线

网友D:
我们这边用的USB接口的直接拔插···
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

网友E:
当然是先保存程序,再退出软件,再拔出线呀。
学者

网友F:
随便拨,坏不了。

网友G:
只要不在监控状态下一般没事,但最好先关软件后拔数据线
QQ 20471661

网友H:
是 的 随便 都可以的

网友H:
时间虽晚,还是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I:
2楼正解
232 逻辑电平高电平是12v
低电平是7v
带电拔插容易烧通迅口

网友J:
是的,随便都可以,程序保存好就行了。

网友K:
都可以的

网友L:
随便拔,保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