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与GPRS DTU通信问题求助

楼主(2013-06-11):
本人最近在玩GPRS DTU,想通过DTU实现GPRS无线远程监控和下载程序。
我用的是普通的电信网络经过路由器,申请了个免费的域名,路由器也设置好,可以通过虚拟串口互相通信,如下图
和PLC联机通信就不行了,返回的是通信错误0x15,用串口监控的数据又是正常的,用串口直接发送通信正常,本人确实是头都大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
没有人做过吗?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大哥你没用软件怎么把数转换到网落上?

网友B:
沒寫程式怎麼溝通?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C:
俺也纳闷你没写程序如何通讯呀!GPRS无线远程监控只能适合于远程监控。
相互学习

网友A:
是阿,你没做一个C言程序怎能通讯哦

楼主:
楼上的各位老大,虚拟串口不是软件吗。我是通过虚拟串口测试的。

网友B:
喔
你用GPPW去讀呀
軟體讀取時會有偵測
所以不可以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D(2013-11-23):
RS 发送指令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