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三菱FX1N PLC 绝对定位指令不能控制速度求助!急谢,谢

楼主(2013-06-11):
三菱FX1N MT的PLC 用 DRVA就不行了 把脉冲频率调成0他还是发脉冲 不管调多少伺服始终保持一个速度运转,
用PLSY指令控制伺服可以调节速度(就是脉冲频率),可以改变伺服马达速度。求助是什么问题。
程序就写一步发脉冲的,

网友A:
你用的是Y0还是Y1???

楼主:
y0 y1 都试过了

网友B:
DRVA会不会用啊 在根据D8140来的

网友C:
再看下编程手册,

网友D:
仔细看看 "FX1S,FX1N,FX2N,FX2NC系列编程手册" p365-p366 和p228 就应该看出DRVA和PLSY指令输出频率的区别了

网友E:
伺服驱动器相关参数没有设置好?你是搞位子控制还是速度或转矩控制?

网友F:
看看伺服的设置,有的伺服自带调试模式,自己可以运转的

网友G:
最高速度、基速、加减速时间没有设定好。绝对定位指令是受上面参数限制的。脉冲输出指令不受限制的
好像是你说的那样,那个参数在哪更改啊!你知道吗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DRVA在被驱动过程中,无法修改速度。DRVA第一个数据是位置,第二个数据是速度。还有对应驱动什么东西,要适当调加减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