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中的复位和置位指令对三位五通电磁阀同时操作的写法

楼主(2013-06-11):
同时对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两端线圈操作复位和置位的指令,这种方法是否稳当,可以的话,哪种编程法更为稳定的,请老师指导下,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A:
SFC中的步状态在转移到下一步时会自动复位的!不需要如你所说的那样编程的!

网友B:
置位与复位同时使用,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了。我一直这样使用。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C:
还算可认吧

楼主:
回复1楼:此定语好像不是绝对性的:在SFC状态编程时,当输出是OUT的类型的时候,执行后跳到下一步时,上一状态器会自动复原;当输出是SET的时候,那就不一样的,在以后的状态器中不进行对其已经set的指令复位(RST)的话,那就会一直保持下去的,直到哪个状态器中指令为其复位才会回归零状态的。此解析对否,请批评.

网友D:
个人觉得方法2好点

网友E:
要抢时间的话你方法2肯定不行,我都是同时进行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