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1):
我需要对3号黄油,也就是比较粘的哪种润滑油脂利用螺杆进行送料(即罗杆送料),但油脂在螺杆上的阻力很大,无法做到推进油脂的动作,如果能降低油脂和丝杆之间的阻力,就以降低进料口的压力,达到不需要加压的情况下,自如地定量输送油脂,我现在用的材料都是金属材料做的,如何利用特殊涂层或其他材料做可以达到我的目的呢,请有经验的朋友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粘度大的流体,一般用增压泵.再采取阀控.

网友B:
给黄油升点温度,降低它的粘稠度,或者用双螺杆挤出也可以.
随心所遇

网友C:
有专用的润滑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