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编程中的SET和RST指令的写法

楼主(2013-06-11):
对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两端线圈同时操作复位和置位的指令,哪种编程法更为稳定的,请哪位老师指导下,或者还有别的更好的办法.

网友A:
三位五通电磁阀的两端线圈同时操作复位和置位的指令??
为什么要同时操作二端线圈的复位和置位?
如果真要同时操作,那不会直接用单线圈的二位五通电磁阀?
我们公司里的气阀,都用单线圈控制。可以接省一根控制线圈的电线,同时可以使电器箱内线路减少,PLC程序也简单。

网友B(2013-08-19):
是停电保持的功能?
zsh340

网友C:
两种之间应该互锁
如: ANI Y0 OUT Y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