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薄铁板如何用真空吸起来,二块板间真空如何抵消

楼主(2013-06-11):
一堆薄铁板如何用真空吸起来,二块板间真空如何抵消
会不会多块被一同吸起来

网友A:
抖一抖,下面的板就掉了
QQ:6395435

网友B:
有油掉不了

网友C:
把薄板倾斜成80度用真空吸盘吸住向上抬一下就可以抵消两板之间的真空,我们公司的玻璃就是这样抓取的。
下载积分:+2(dw123456)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薄板倾斜成80度用真空吸盘吸住向上抬一下就可以抵消两板之间的真空,我们公司的玻璃就是这样抓取的。
80度这板会弯的,以前看到外国数控冲床,板料就是这样吸上去的,
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

网友D:
这么大张的要用多个吸盘(如4个),让一个角先提起些,空气进去就不会吸下面板了。
下载积分:+2(dw123456) 感谢!

网友E:
以前我们吸大的胶板是事先就用胶条隔开了再吸。

网友F:
会同时吸起来,不防是是倾斜80度方法试试啊
下载积分:+1(dw123456) 热心助人!

网友G:
板材两侧用磁铁吸引分离

网友H:
因铁板表面有油,用抖动,磁铁分离工作频率不高。这个需做个分离装置来配合使用。

网友F:
板材两侧用磁铁吸引分离,0.5以上的铁皮可以用此法,在薄就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板材两侧用磁铁吸引分离,0.5以上的铁皮可以用此法,在薄就不行啦
下面的板不会被一同吸上来吗?
如果行的话,全部用磁铁的话也可以了

网友I:
可以先吸住,再以一定的角度拉起来。这样两板材间的真空就很容易破了!

网友J:
薄板的就先牵起一边就可以了

QQ:84818626

网友K:
参考汽车冲压车间的做法,板材上磁,同性相排斥,不用什么特殊角度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