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1):
求各位老师做一个程序!比如说我有一台设备有5个挡位从一档到5档(5档最快)分别对应5个I区输入,要求Q0。0输出0—10V。在5档时为0V
这个程序怎么做!
求各位前辈!!

网友A:
用MOV+数据转换
  • 下载积分:+1(学习者55) 感谢!能说的详细点吗? ..

网友B:
    新手路过,Q0.0是开关量输出。不可能输出0-10V,要么加模拟量输出模块。

网友C:
    你那Q0.0是不对的,那是位输出。应该是PQW***,***表示你组态的模拟输出地址。为了编下面程序,我给你定义PQW272
                L 27648          //  模拟量上限
                            L 5                  // 载入五个档
                            /I                     //  整数相除
                          T MW20         // 每个档对应模拟值
                           A I0.0               //检查1档位状态
                         JNB M001       //位为0跳转到标签M001
                          L0                    //如果为一载入0
                          T MW22        // 因为一档为零没有必要去乘了,直接传送去
       M001: A  I0.1
                          JNB M002     //检查2档状态
               L  2
                          L MW20         //乘以一个档对应模拟值
               *I
                 T MW22        //传送到MW22
        M002:  A I0.2            //检查3档状态
              JNB M003     //RLO为0跳转
              L 3
                       L MW20
                       *I
                      T MW22
       M003    A I0.3
                    JNB M004
                    L 4
                    L MW20
                   *I
                   T MW22
          M004:         A   I0.4
                 JNB M005
                 L 27648            //五档对应最大值,所有直接传送27648
                 T MW22
    M005:L MW22         //载入MW22
                  T PQW272    //输出
           MW20,MW22随便写的一个M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存储区
    开始没有看清输出。输出写反了的哈,五档对应的10V,1档对应0V.。你可以改一下。
  • 下载积分:+1(学习者55) 感谢!写的挺好不过没看 ..
  • 下载积分:+1(阳光夏天) 好人!

网友C:
    梯形图只有截图传上来。

网友C:
    不好意思图片传上来顺序乱了。请按照网络顺序拼凑

网友D:
    用模拟量模块,输入做检测5个档位,输出只要一个作为启动信号,5个档位的速度用模拟量做,电压0-10V,PLC对应的是0-32767,一般做0-32000就行了,自己去分,检测档位用比较指令就行了

网友C:
    0-10V额定对应的应该是0-27648哟,超过27649-32511就属于过冲范围了,电压是10V-11.759V了,32511-32767就是上溢出了。电压11.759-11.852V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会细心研究的,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E:
    还有一种方法,如果你需要的是相对固定的电压值,则可以通过外围分压电阻求得。具体就是利用输出位做单独的输出然后通过二极管隔离。
    如:
    ld    i0.0
    =      q0.0        //输出电压等级1

    ld    i0.1
    =     q0.1         //输出电压等级2
    依次类推。

网友F(2013-10-22):
引用 网友C:
    0-10V额定对应的应该是0-27648哟,超过27649-32511就属于过冲范围了,电压是10V-11.759V了,32511-32767就是上溢出了。电压11.759-11.852V了。

    要看用的是S7-200还是S7-300了,0-27648是300的输出,0-32000是200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