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师LG的iG5变频器更换为三菱变频器后7段频率设定不对应问题解决办法

楼主(2013-06-11):
跪求LG的iG5变频器更换为三菱变频器后7段频率设定不对应问题解决办法,LG变频器损坏后更换三菱的,然后对照LG的iG5的7段频率顺序
设定了三菱变频器,使用发现7段频率不对应,即LG iG5的第四段频率I21对应三菱的第一段频率P4设定值,其它的就不知道谁对应谁了,速度控制
乱套了。
跪求高手指点两种变频器的7段频率对应关系!还望不吝赐教!十分捉鸡!

网友A:
弄清外部给入变频器的DI多段速指令的编码方式确定对应的设置代码和频率
看样子你还没弄清楚就那几条DI线如何产生7种不同的速度滴
请仔细阅读变频器手册上关于多段速的说明
下载积分:+3(kjb0708) 热心助人!
TEL:15623230057

楼主:
说得对啊!见笑了!是自己没仔细研究手册,无非是速度输入那三个端子的001——111是如何对应,各家变频器有点差异。问题已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