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指令解释

楼主(2013-06-12):
DDRM K56000 K18000 Y000 Y002 与 DZRN K880000 KI00000 X01 Y000这两个指令请高手给讲下是啥意思。我是新手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你的指令搞错了吧,是不是DDRVI?应该是步进或脉冲指令

网友B:
前面的没见过

楼主(2013-12-18):
谢谢各位大侠,的确是把指令搞错了
zsh340

网友C:
楼主多看看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