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 恒湿 风柜 带制冷压缩机 请问控制工艺 急急

楼主(2013-06-12):
恒温 恒湿 风柜 带制冷压缩机 请问控制工艺

网友A:
温控表控制不就可以啦

楼主:
项目从不用温控表

网友B:
恒温,恒湿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温度控制,一个湿度控制。
1.恒温-------就是要有加热和降温装置。
2.恒湿----就是露点除湿和转轮除湿机除湿。
这样讲就要根据你的装置来设计你的控制系统。

网友C(2013-07-17):
我做过,但精度不知你要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