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参数

楼主(2013-06-12):
为什么西门子变频器G110我已经调了由端子排输出了,怎么我按启动没有管用,但是我按操作面板电机就运转了

网友A:
如果你调好的话,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再检查一遍。

网友B:
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C:
要改参数,选端子排控制啊,设置后按确定,断电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