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触摸屏怎么老是,提示在通讯中……反应慢,

楼主(2013-06-12):
信捷PLC与触摸屏连接,触摸屏怎么老是,提示在通讯中……反应慢,变频器未启动正常得很,启动后就变慢了,有时提示通讯中……。?

网友A:
可能是接触不良 我出现过

网友B:
L连接线有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C:
485通讯线接触不良。

网友D:
变频器干扰的吧!我遇到过变频器干扰接近开关的问题,三晶的变频器就容易出现这类问题。

网友E:
485的电阻接了没,没接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