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欧姆龙什么型号最佳

楼主(2013-06-13):
没接触过欧姆龙plc,请问玩过的师傅们。要用什么软件和选什么型号最好

网友A:
型号有cp1e系列价位低只是IO写入没问题。再有就是CP1H了运算速度更高,在往上就是CJ系列了。
软件用CX-ONE软件里面都包含了欧姆龙大多数的软件,版本也高。网上可以找到。

网友B:
cj2m cj2 功能强大,非常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网友C:
看你用多大程序容量,看你用多大工程,小可用cp系例,中可用cj系例,大可用cs系例,

网友D:
小型机CP1H、CP1L,中型机CJ2M ,大型机CS1.

网友E(2013-08-23):
看你控制什么 一般开关量 CP1E即可满足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网友F:
CJ2M好用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