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

楼主(2013-06-13):
程泰MLV-1020加工中心主轴启动会甩是怎么回事 所以误差一点大 镗孔不行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启动时间延长看看

网友B:
皮带松了?

楼主:
时间长了也是一样的啊
皮带应该又不是很松的啊

网友C:
主轴轴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什么叫会甩,主轴精度差了才会甩啊!打下表不就知道了 就要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引起,

网友E:
轴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