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本体与FX2N-1PG 控制伺服电机,哪个好?

楼主(2013-06-13):
如题,望工控高手提供宝贵意见!

网友A:
本体比较低成本啊。模块多会有点乱的感觉, 个人见解。

网友B: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C:
1PG的脉冲速度快于自带脉冲

网友D:
1PG的可以最高输出200KHZ,而本体的最高100HZ,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本体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PG的可以最高输出200KHZ,而本体的最高100HZ,如果可以的话,选择本体好些
1PG 的脉冲最高也只有100KHZ

网友E(2013-07-22):
少于三轴的话,用本体就好了,加1PG编程会麻烦些,而且脉冲有时容易丢失,没有本体稳定~ 仅供参考。。

网友F:
工艺速度慢,精度高用本体,本体不能双速定位
1PG可以双速定位
照减速比等机械参数算,伺服电机每一转需要脉冲超过32767,就用本体不要用1PG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看来楼上的各位都很少使用FX 2N-1PG-E 这个是新型号。
本体控制和1PG最大的区别其实是: 位置开环 和 位置闭环 控制。
1PG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DOG信号回到原点,而且是精准的回到原点,这样可以在长期的往复运动中保持稳定性和相对位置不变,即使有脉冲丢失或者其他误差等情形,也不会影响其会原点的精度。
而使用本体控制,一旦发生脉冲丢失等情况,即当前位置会改变或者偏差,就会出现大家经常遇到的。。慢慢的位置就变了的情况。
所以,用哪个要看你做不做位置闭环控制。

网友G:
1PG除脉冲精度更高,频率更大。还提供编码器0位反馈接口,用以做闭环控制。

网友F:
编码器0位只有在原点回归才有用,主要是在原点回归时让电机刚好停在0点上,这样不会受原点信号精度影响而每次回归的位置不一样。
如果不需要原点回归的话,0点信号的线不接也可以的。
而且也不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速度两者都是100K,精度无从说起
但是1PG的第一个参数最大值是32767,即是说32767个脉冲相当于131072
而本体是不受限制,只要速度足够低就行了,假如是100000,从计算来说100000比32767大,即每个脉冲的行距更小,即精大高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刚不久给客户做了改造,就是将1PG改为本体,床子精度提高了5倍,但是速度降低了,刚好这床子要求精度不要求速度,生产效率跟以前一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0位只有在原点回归才有用,主要是在原点回归时让电机刚好停在0点上,这样不会受原点信号精度影响而每次回归的位置不一样。
如果不需要原点回归的话,0点信号的线不接也可以的。
而且也不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速度两者都是100K,精度无从说起

每次能精准的回到0位,虽不算是全闭环控制,但是也全是半闭环了。因为比1PG更高级的模块10GM 以上的模块 都是可以完全的接收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脉冲的。

真正的全闭环控制是需要安装绝对位置传感器 回馈到控制单元的。当控制系统(非伺服控制器)可以得到位置信号的时候我认为可以将其视为半闭环控制。

可能这位的应用不同,但是在XY轴运动中,该回原点功能就显得至关重要,例如IC表面质量检测,精密雕刻,数控机床等等。

如果有丢失脉冲等累计偏差等,或者是直接停原点的情况,就不能准确实现复位原点。都会使设备以后运转精度下降。

网友G:
而且据我所知2N的频率只有20K   1PG应该是100K     1GM可以达到200K。

故由此可见定位模块的精度跟一般主机差不多 或者 比主机高一些。

虽说能发出去这么高的脉冲,但是PG的第一个参数确实限定了脉冲转数精度比。如你计算。若该参数提高5倍。精度就会提高5倍。

但是我觉得你对伺服的构成不是特别了解。那按你这样算 是不是我这个数值提高100倍。精度就会提高100倍呢?

按照!1PG极限参数计算,32767个脉冲对应1圈。即32767对应360°。即1°为91个脉冲左右。

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1099°

这意味着什么? 从宏观角度来讲。日系伺服的实际精度也就是1/50-1/100°左右。也就是说当你的脉冲密度再大。对伺服的控制原理来说就不能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主要原因是因为元器件的制造精度 无法细分 如此精细的电压。。。比如你传感到电机上的电压现在是198.9999V和199.0000V对于电机来说。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所以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1PG这个参数 其实再高也没什么意义。。你设成100000 你确定你的精度高了5倍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0位只有在原点回归才有用,主要是在原点回归时让电机刚好停在0点上,这样不会受原点信号精度影响而每次回归的位置不一样。
如果不需要原点回归的话,0点信号的线不接也可以的。
而且也不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速度两者都是100K,精度无从说起

所以我认为你说的内容是错的。

因为伺服现在的制作工艺和原理,导致现在伺服的运转精度已经足够足够高了。

产生偏差的原因其实主要是由两个方面 ① 丢失脉冲  ② 机械误差    导致。

所以FX-1PG产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抵消由于脉冲丢失和机械误差产生的误差。

这就就是所谓"精度"提高的原因。这个精度  并非你所理解的那个精度。。。

网友F:
伺服的精度是看编码器的,控制系统要能精确控制到伺服能定位在任一个编码器值位置,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精度。

按照!1PG极限参数计算,32767个脉冲对应1圈。即32767对应360°。即1°为91个脉冲左右。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1099°,1个脉冲伺服要跑131072/32767=4个编码位置。

如果设成150000,150000个脉冲对应1圈。即150000对应360°。即1°为416.67个脉冲左右。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024°,1个脉冲伺服要跑131072/150000=0.873813个编码位置。

而系统运算中,只取整数部份,所以不管是丢脉冲或是计算余数误差,最终误差都是偏小。

上面的数字是我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实际数据。取150000是根据减速比是240计算的。前后精度是用表打过的

因为比1PG更高级的模块10GM 以上的模块 都是可以完全的接收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脉冲的。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得到的信息。
10GM我是没有用过,AD75和QD75我都用过,就是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你说的是0点,那也仅仅一个0点而已,如果电机只转半圈那怎么办?模块能取到这个数,那就是全闭环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所以FX-1PG产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可以抵消由于脉冲丢失和机械误差产生的误差。
这根本就不可能,不知是如何体现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我想知道
BFM#0  设为K6400即转动一圈所需6400个脉冲,BFM#2,#1设为K10000,即转动一圈移动10000um (10mm) ,BFM#3的b1,b0设为复合系,BFM#3的b5,b4 设为1倍,那么向BFM#18,#17中写入值16510时,那么就应该运行16.51mm是吧,精度是达到了,但是实际上移动距离为≤0.5mm时可以观查到步进电机有一点角度的偏移,但是定位完成信号没有置ON

网友F:
0.5mm/10mm*6400=320
就是说移动0.5mm时,总共才发送320个脉冲。如果是J2S伺服,5#参数原始值100,发送320个脉冲后,驱动器是接收到脉冲就开始驱动运行的,一边接收脉冲一边驱动执行,接收的脉冲-反馈的编码器脉冲=滞溜脉冲没有超过100,所以没有定位完成信号INP置ON。在伺服上可以监控到滞溜脉冲,再将5#参数改小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mm/10mm*6400=320
就是说移动0.5mm时,总共才发送320个脉冲。如果是J2S伺服,5#参数原始值100,发送320个脉冲后,驱动器是接收到脉冲就开始驱动运行的,一边接收脉冲一边驱动执行,接收的脉冲-反馈的编码器脉冲=滞溜脉冲没有超过100,所以没有定位完成信号INP置ON。在伺服上可以监控到滞溜脉冲,再将5#参数改小试试看,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答复,我是用的步进,没有用伺服 ,如果移到1mm 定位完成信号是可以置ON的,0.5mm以下的移动距离,定位完成信号就没反应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伺服的精度是看编码器的,控制系统要能精确控制到伺服能定位在任一个编码器值位置,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精度。

按照!1PG极限参数计算,32767个脉冲对应1圈。即32767对应360°。即1°为91个脉冲左右。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1099°,1个脉冲伺服要跑131072/32767=4个编码位置。

如果设成150000,150000个脉冲对应1圈。即150000对应360°。即1°为416.67个脉冲左右。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024°,1个脉冲伺服要跑131072/150000=0.873813个编码位置。

其它的我就不多说了。争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对应您说的。举个例子,如果设成2000000,2000000个脉冲对应1圈。即2000000对应360°。即1°为5555.5555个脉冲左右。那么得到的是1个脉冲0.00018°,一个脉冲伺服要跑131072/2000000=0.006554个编码器位置。

首先按照您的逻辑。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因为0.006个编码器位置加几百和减几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自带的13w线编码器至少检测不出来。

但是您知道现在有200w线的增量型编码器。。sincos编码器 可以达到4000W线?

假设我按200W线编码器算。那么我就是1个脉冲对应一个编码器位置 对吧??

那岂不是精度更高?(不觉得这中间有问题?笑尿了)

所以归结一句话您真的不懂伺服的构成原理。

其实编码器那么多线数和所以的精度。对于伺服来说。。。。真的没啥用?

你确定你13w线的编码器 伺服停在编码器0位的时候 你发一个脉冲伺服能动到编码器1位吗  发两个脉冲能动到编码器2位吗?

回头您试试吧。试完好好想想为啥不能  再来跟我辩。。。。。

不好意思楼主。占用您位置了  对不起 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答复,我是用的步进,没有用伺服 ,如果移到1mm 定位完成信号是可以置ON的,0.5mm以下的移动距离,定位完成信号就没反应了

写上个帖子的时候完了才看到楼主的帖子。,。

其实这个完全应正了我说的那些东西。并非完成信号不能置ON 。而是步进压根就没动。因为步进精度太差了。。0.5mm以下也动作不了。。这个确实有点太差了。。

其实伺服和步进是有一定进度差别的。并不是说你想让他动作多准就多准,否则怎么会差那么多钱。

楼主给你个参考范围吧。步进电机的精度大概从1°---1/10°左右。。。。。。日系伺服的精度通常在1/100°。。。。德系高端伺服空载精度在1/1000°左右。这完全是由硬件决定的。所以达不到要求是正常的。

地址该精度的动作。即使理论上能实现,即通过计算得出的。 伺服都不会有动作。我再说最后一次。

主要原因是因为元器件的制造精度 无法细分 如此精细的电压。。。比如你传感到电机上的电压现在是198.9999V和199.0000V对于电机来说。这已经毫无意义了。

所以楼上的用表测出来的 。。。还真牛。。怎么用表测到如此精准。丝表吗?

从电机轴出来到滚珠丝杆或者线性滑台还有一定的减速比。。。用丝表能把这种细微差别量出来。。。。你把丝表拿过来。我把丝表吃了。。。

滚珠丝杆丝距当5mm对应电机一圈。1个脉冲0.0024°。用0.0024/360度就是一个脉冲对应0.0000066667圈。再用这个圈乘以毫米数5mm。0.000033333mm一个脉冲。

0.00003mm。也许您真的能测到。。。请告诉我方法。谢谢了。

网友F:
是真的没有必要争下次了。有悟性的一点就通,有th些就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所以为什么同样的硬件,有些人做精度就是很高,有些就是差点
效果不是做技术的自己吹了,是由客户验证出来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H:
这个挺不错的啊

网友I:
其实我想说的是:3U是后出的!
1PG的作用是让2N能实现定位,因为2N的本体脉冲只有20K,而且没有定位指令。
至于说的定位精度,这个取决于伺服编码器的最小分辨率。我们没办法测量,不代表厂家没办法测量,厂家可以吹牛逼,但不至于太离谱。
你想知道测量方法,我可以告诉你!
去废品收购站买点硬纸板,胶带拼成直径5米的圆,圆心装个伺服,画一个参考线,发一个脉冲,看看是不是有相对运动!
自己脑子不开窍,不要想当然的人为别人也跟你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其实我想说的是:3U是后出的!
1PG的作用是让2N能实现定位,因为2N的本体脉冲只有20K,而且没有定位指令。
至于说的定位精度,这个取决于伺服编码器的最小分辨率。我们没办法测量,不代表厂家没办法测量,厂家可以吹牛逼,但不至于太离谱。
你想知道测量方法,我可以告诉你!
去废品收购站买点硬纸板,胶带拼成直径5米的圆,圆心装个伺服,画一个参考线,发一个脉冲,看看是不是有相对运动!

第一行说的正确。而我也是这么说的 请参见10楼。
第二行说的错误。 定位精度最终取决于伺服的控制精度而非编码器的最小分辨率。 我已经无法再解释这个概念了。其实我明白你的想法。你的意思是:只要脉冲够致密,那么伺服可以转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是吧?    反正只要我编码器只要精度够  伺服就能精确到编码器的精度。

最后一行。我告诉你。结果是不会有相对运动。  很简单,即使有微弱的移动也不会转动。你自己想想把。我还有点忙不跟你扯了。。你要是能把这个实现。我立马跪拜。当你电机轴和硬纸板无缝对接。。硬纸板也会形变好吗。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J:
    1PG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DOG信号回到原点,而且是精准的回到原点,这样可以在长期的往复运动中保持稳定性和相对位置不变,即使有脉冲丢失或者其他误差等情形,也不会影响其会原点的精度。

    况且1PG的控制操作模式有七种,点动操作、原位返回操作、单速定位操作、中断单速定位操作、双速定位操作、外部命令定位操作、变频操作
  • 下载积分:+5(ymmfa) 热心助人!